[长虹] 长虹PT32618

楼主(2021-04-24):
长虹PT32618  开机白屏闪,VS电压抖动下降10V左右整机功耗达300W,闪一会出现蓝屏VS电压稳定,功耗为150W左右,且能正常播放。此故障和crt亮度失控一样。那位大师指点一下,等离子屏像素点亮度控制与那几个要素有关。谢谢。

网友:
Vs 电压低会引起图像不清楚,有点像液晶电视逻辑板有问题那样的。

网友:
等离子发光是由维持电压脉冲在放电腔体交替变化形成的,因此控制单位时间内光脉冲的个数,就会使人感觉到不同的光强。为了实现不同的亮度,其将显示时间分为多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的脉冲个数是不同的,能过控制显示单元在每个时间段的发光与否,即可组合出不同的亮度。具体的亮度信号生产是由逻辑板电路完成的,逻辑板电路将一场图像信号转变成最少8子场信号,再通过不同的子场组合实现不同的亮度,即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