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S51E450A1R一机多种故障

楼主(2021-04-25):
三星PS51E450A1R,本来原始故障是红灯亮不开机,拆开机器处理按键后可以开机了,不过发现HDMI不显示功能,电视信号状态没有雪花,AV输入信号有声音没有图像,之前遇到过类似故障,是一台LG电视机,SD卡有图像,其他信号源图像声音都没有,后来用户不修了,当时就不知道哪儿坏了?今天这个电视机我怀疑软件有问题,因为信号源输入选择时候都看不到HDMI的字符,后来查阅有人修过,说是一个存储器有问题,清空修复,于是找到那个存储器,就是图片中IC901,结果取下来本来想备份,结果无法读取,显示读取失败,于是清空数据,果然上机电视机TV状态有雪花了,输入选择也出现两组HDMI字符了,本来差点换主板的电视机,就这样简单修复了。

网友:
我不能看到

网友:
付费才能看,不看了

网友:
等楼主的专利到期

网友:
唉,算了,不看也罢,这几天没有生意,看这个还要浪费金币,没有心情,罢了罢了。

楼主:
电视机居然用户来拿老病复发,又出现指示灯亮不开机,后来检查发现待机5V不稳定,后来换了STD5915电视机好了,看来原来出现AV有声音无图像,tv吴雪花,以及信号源没有高清接口都是5V不稳定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