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电饭煲不能正常煮饭

楼主(2021-04-26):
  上电按功能键,过会显示E0,不能正常煮饭,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是否底盘的温控磁钢故障?

网友A:
E0故障内容:底部主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原因及排除: 1. 先检查温度传感器接线端子插件是否松脱或接触不良。 2. 检查温度传感器是否故障,以万用电表量测阻值,若为无限大,即为开路,若为0欧姆即为短路,需更换新品。 3. 检查控制电路板是否故障,控制基板无法接收或发出控制信号,需更换控制基板。

楼主:
好的,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0故障内容:底部主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原因及排除: 1. 先检查温度传感器接线端子插件是否松脱或接触不 ...

你给一个用户说这些有毛用。你硬是闲得蛋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给一个用户说这些有毛用。你硬是闲得蛋痛。

应该不是用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用户

用户会不认识,会叫锅底下那个叫磁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户会不认识,会叫锅底下那个叫磁钢。

冒失了………

楼主:
我不是用户啊,我是维修员,
型号是苏泊尔CYSB50YC10DQ-100,昨晚拆开检测温控开器100K正常,早上上电煮饭,快煮本来25分钟,但是上电加热没有多久,一下子显示倒计时9分钟,估计是锅底温控开关的问题,不能正常感知温度导致误判。请各位师傅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