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外观大小不一样 小的是假货?QD52H

楼主(2021-04-27):
压缩机外观大小不一样 小的是假货?QD52H 标签不像是动过手脚 都是万胜的

网友:
只是大小两个不同的版本而已。

网友:
现在更小

网友:
万胜缩水最多qd91y 就普通65的压缩机大小

网友:
偷空减料 降低成本

网友:
有可能一个是早期生产的,一个是后来生产的,缩水明显。

网友:
冰箱压缩机还是相信早期(25年前)鬼子国进口电冰箱常用的,我们都叫“小松下”的冰箱压缩机,体积很小,电流很小,噪声几乎不可闻,同时吸排气很足,曾经搞到一台拆机的,我用它做了可抽可压的两用泵,效果极佳,那些年为我上门服务立下汗马功劳,大概用了10多年,后来冰箱修得少了,某一日它竟然也“寿终正寝”了。

网友:
瓦数,排量一样就可以用。个头不是问题。现在的压缩机太不耐用了。这几天有4台冰箱压缩机坏,打开工艺管没气。都是漏了以后不停机烧掉的。

网友:
偷工减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