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锂电池充电器UTC3845D请教

楼主(2021-04-28):
充电器进水炸了换了同型号芯片不起作用,不知道电阻大小和三极管型号特请教论坛大神

网友:
开关电源的通用维修流程,1保险2整流桥3场管4PWM芯片5场管G极串联的十欧姆左右电阻6场管漏极0.几欧姆取样电阻7光耦8TL431,这一路检查更换下来就可以串灯试机了,大部分都 OK了。

网友:
将线路给画出来并提供相应的参数吧。不然不好判断的。

网友:
说明你的问题在高压端,能炸管,就说明控制芯片、电流取样电阻、开关管、稳压管、保险丝、整流管可能都坏了。有时光电藕合器和高频变压器也可能损坏。更换后测试,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2022-02-19):
应该是290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