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铁们监控的问题

楼主(2021-04-28):
手上一个海康3DC-5220IW摄像头,同一网络,用手机萤石云打开非常慢,很多时候是打开失败,但是其他的摄像头很快。用电脑萤石云APP打开,情况好很多,请教老铁,这个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您已试出结果了,摄像头内部不好修,检查一下接触问题,自己决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已试出结果了,摄像头内部不好修,检查一下接触问题,自己决断吧。

应该不是摄像头的问题,刚刚换了应该路由器,好很多了,估计是设置问题

网友:
看来路由器设置也很重要

网友B:
与好的机器调换一下;是不是网络设置有问题,IP冲突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好的机器调换一下;是不是网络设置有问题,IP冲突什么的

换路由器解决了,应该是ip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