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食堂大电磁灶加热不正常

楼主(2021-04-29):
求助一下各位师傅,食堂用的那种一米大锅的电磁炉有修过吗?380v  12kw。线圈是直接绑在大炒锅下面,目前情况是能加热,但加热慢。拆了量一下温度调节器,是正常的,0到10k。温度调节有五档,调档也显示正常。送电试了下,又正常了,但一锅菜没炒完,又不行了。据食堂员工说,这几天都是这样,时好时坏的。各位师傅,给个维修思路,还没碰过这种大家伙。

网友:
这东西油多,洗洗睡

网友:
不是传感器的问题,装电路的电盒那边有几个散热的风扇 还有盘底也有 散热不行

网友:
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看看有没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一般脱焊  风扇散热问题

网友:
先查有没有虚焊的   再查是不是热保护

网友:
遇到风扇坏的多。

网友:
估计是热保护的多

网友:
哦!那么大,见都没见过,修就更没修过了,修好够吃很长时间早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