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求助:改可调电源为零伏起调的方法

楼主(2021-04-29):
借用某位网友的电路图,请教一下,可调电源从0伏起调的方案。

虽然 ,我刚刚改造的电源是正激式的,但从电路原理来说应该差不多,现在我的电源最低电压4.11伏,用来对三元电池充电问题不大,如果充铁锂电池就没法用了,更不要说镍铬镍氢电池了。
   从电路图上看,我有一个疑点,输出电压达到70伏的时候, Tl431的两端电压是多少呢?应该是68伏左右吧?tl431的最高耐压是37伏左右,照这个电路图,实际案例中能输出70伏电压吗?反正我改造的时候,TL431两端电压没敢超过37伏。

从电路图上看,这个电路最低电压应该在3.6伏左右,但是为了保证tl431能在最低输出时能够正常的工作,电路最低电压应该在4伏以上,如何才能降低输出电压?想了很久,想到一个拙劣的办法,在不考虑电池放电需要充电的情况下,在电路图画红圈的位置串上两节干电池,3伏左右,这样最低输出电压是否能降到1到1.5伏左右呢?这个方案我没有实验过,请请各位大家分析一下可行性,如果不行,还请大家帮我出个改造方案,使电路的输出电压能降低到1到1.5伏左右。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占个位子,看看大神怎么说

网友:
如果你不用从0V起调,可以把431后面切了,12

网友A:
如果不用从0伏起调,可以把接光藕的431的后面去掉,直接调431就行,这样最低从2.5起调,但不能调流。如果要从0伏起调,则把接光藕的431去掉,用改动两个运放来驱动光藕,这样又可调压又可调流。如果运放是324的,还能再用一个运放做C.C和C.V指示。358的要做C.C和C.V的话就要另用个模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从0伏起调,可以把接光藕的431的后面去掉,直接调431就行,这样最低从2.5起调,但不能调流。如果要 ...

路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从0伏起调,可以把接光藕的431的后面去掉,直接调431就行,这样最低从2.5起调,但不能调流。如果要 ...

先谢谢了,慢慢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从0伏起调,可以把接光藕的431的后面去掉,直接调431就行,这样最低从2.5起调,但不能调流。如果要 ...

大师,这图片太模糊了,能不能发个清楚点的呢?发到附件吧。电压基准源D2的控制极应该是接上边的吧?基准电压是2.5伏的吧?你画图的软件是什么?好学吗?下面的运放电调电流的吧?上面的是调电压的?

下面是我目前在用的电压调整电路的草图,实测输出电压为4.11伏至28.8伏。实际试验中发现R5不能为零,至少要300欧姆,为零时调到最低电压时输出电压会突然跳至10伏左右。R3的作用是为了防止电位器接触不良时电压失控。恒流电路已经用一片358做好了,电流可在0.06A到9.99A调整。
C.C恒流指示灯已装,C.V指示灯好像装了也没用吧?

谢谢。

楼主:
四楼的大师,您用的是什么软件?好学吗?分享下呗!电路图不太清楚,能发一个清楚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