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ony HR36M90图像几何变形

楼主(2021-04-29):
如题,变形后图像两边向中间凹进去一块,有时特别明显,变形严重,有时好点,有时画面还有左右抖动现象。观看一段时
间后有所改善。
有人说这是CPU的问题,也有人说事数码盒问题。
请高人指点。

网友:
请教下楼主,这属于什么几何图形?

网友:
三寸金莲四寸腰,腰型,小蛮腰的腰

网友:
楼主搞维修得吗?不是搞维修得给你说了也不明白

网友:
先看看是否那里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查枕校电路啊

网友:
CRT吧,枕形失真

网友:
老电视了,多年修不到这故障了。

网友:
组装机比较常见

网友:
变成枕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