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市电整流后滤波电容虚焊会引起整流前的市电电压升高吗?

楼主(2021-05-01):
一间房子,市电线路简单,就一个灯开关二个插座,突然发现烧手机充电器,坏灯,测量市电竟然有1500V,交换表笔2300V,吓了一跳,万用表有问题?关闸测电表交流220正常,开闸,再测电表,250v,500v档指针到底,还是2300v,再一个插座,插了拖线板连了个电瓶车充电器,拔了充电器测量电表电压220v正常,插上电压升高,充电器的问题了,拆充电器,发现市电整流后的大滤波电容虚焊,焊好后插市电,测量市电电压正常了,那么问题来了,电容虚焊为什么会影响市电电压?虚焊的充电器一直在用,给电动车充电,还跳灯

网友:
好像没道理………楼下师傅请………

网友A:
是可以的。那些电压是基次谐波的峰值。
前提是,充电器太山寨,或振荡频率刚好能与电源中的,杂乱频率形成振荡。
只是这个合成的振荡器功率有限,基本上损坏小电子类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那些电压是基次谐波的峰值。
前提是,充电器太山寨,或振荡频率刚好能与电源中的,杂乱频率形成 ...

谢谢师傅指导!

网友B:
没遇到过,电子设备就算有干扰,但也绝不会影响到主线路供电,否则的话别的同一供电线路下的家庭电器设备不是也要遭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那些电压是基次谐波的峰值。
前提是,充电器太山寨,或振荡频率刚好能与电源中的,杂乱频率形成 ...

谢谢!受教了。可能是干扰的电压太高,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才容易发烫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电子设备就算有干扰,但也绝不会影响到主线路供电,否则的话别的同一供电线路下的家庭电器设备不 ...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电压这么高第一反应就是万用表出问题了

网友C:
没看看电表走字不

网友:
过来学习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看电表走字不

今天特意去看了一下,电表竟然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