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pc30fd不能代换12n80吗

楼主(2021-05-01):
电动车充电器坏了,场管烧了,12n80参数应该是12a800V吧,于是我用g40pc30fd场管18a500v代换,结果20秒烧了,在换,在烧,用12n80代换,2秒爆管,后来用k2847代换后 充电5小时正常了,故障排除,为什么电流大的还不行,什么鬼

网友A:
你换的管子不是充电器用管,管子不是电流越大越好,1 管子大,需要推动电流也大,关断电流也大。2管子质量是否达标。

网友:
你比较一下三个管子的耐压参数就知道了。开始你违背了代换的基本原则。另外,深水宝买的东西通常还要打个折扣。一般代换原则是参数与原件相同或高于原件,而且不能只看电流或电压一个参数。你换的G4PC30FD耐压只有600V,而原件耐压800V,所以坏是意料之中的事。

网友(2022-06-30):
买个晶体管测试仪,看看实际耐压值

网友(2022-08-02):
栅极电容差距太大

网友(2022-10-03):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管子不是充电器用管,管子不是电流越大越好,1 管子大,需要推动电流也大,关断电流也大。2管子质量 ...

1 管子大,需要推动电流也大,关断电流也大。

这个对普通双极性三极管适用,对电动车充电器使用的大功率MOSFET无效!

MOSFET是电压驱动没,电流非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压不同600代800,差太多了。
IRG4PC30FD  600V17A
2SK2847  900V8A

电动车充电器使用的大功率MOSFET,其耐压600V,是有相当大的耐压余量的的,许知名品牌的优秀充电器,大量使用的是耐压600V大功率MOSFET,可靠性很高。

网友:
原因应该是 2SK2847       tf(Fall time ) 下降时间   20ns     tr(Rise time )上升时间 25ns
           IRG4PC30FD    tf(Fall time ) 下降时间   160ns    tr(Rise time )上升时间 26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