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C-480充电器无输出故障维修

楼主(2021-05-02):
上电无输出,保险和开关管6N60烧坏.更换保险及6N60后,还是无输出,测3842开关快7脚11一15v跳变,8脚5v正常,2脚也是5V,6脚1.5V,外范元件正常,更换3842,输出正常56.15v,

楼主:
     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偏高,常见毛病光偶3一4脚用阻值变小,

网友A:
开关管坏,开关管基级电阻和发射级电阻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坏,开关管基级电阻和发射级电阻必坏。

嗯保护电源芯片,楼主这现像芯片应该没问题。像是芯片供电电容有问题。我遇到过,就差那么几伏就不起振,换了电容芯片电压说能到1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