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1笔记本

楼主(2021-05-02):
显示图像一直有间隙白屏,bois里也是一样,显示驱动那里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bios 中尚加载显卡驱动.....同样间隙性白屏,可能是屏 屏线的故障.....外接显示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

大师就是大师,半句话就说到了故障点。

网友:
楼上师傅们的意见很有见地

楼主:
外接无显示,屏驱动电路霉变,因出价太低弃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