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汉布什空调故障请教

楼主(2021-05-02):
按开机按钮几秒内就报电流传感器故障,想确定一下是不是电流变送器坏掉了,有师傅遇见过这情况吗

网友:
都这么提示了,你没有检查吗? 故障范围给你缩小了,你就检查变送器电路啊,你这样盲目得问谁知道,最多也给你说查,线路,或者干扰,或者主板,或者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