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烧热敏电阻

楼主(2021-05-03):
正常听歌    一下子喇叭烧了    功放单边故障灯亮起    电容鼓包   更换后正常使用     后来发现电源板子上热敏电阻坏了一个   共3个      不知道换过是不是正常

网友:
有可能热敏电阻坏了后风扇不转,功放管温度高损坏

网友:
  仔细查查就知道了,具体原因不检查,猜是不准确的。

网友:
高档一点的功放机  热敏电阻有好多个 你说的是哪个部位的?

网友:
上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再查查看 靠猜不行的

网友:
既然能正常使用,电源板子上的热敏电阻3个,才坏了一个,不要紧的,还有两个,继续可以检测温度的!只是喇叭的保护电路没起到保护作用,倒是很令人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