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微波炉烧电源保险丝维修2例

楼主(2021-05-03):
第一例:没看品牌型号,电源线和熔断器都炸了。检查变压器电阻,高压保险丝通断,高压二极管(蜂鸣挡没响),高压电容,磁控管据说万用表测不准,采取代换。检查高压电容时发现锈迹斑斑且有鼓起,记得放电。测量得0 uf.更换电源线,高压电容和熔断器解决。
第二例:美的微波炉,不通电,拆盖检查熔断器烧毁,我以为又是电容坏了,放电测量为1uf正常。量变压器电阻正常,高压保险丝正常,代换高压二极管和磁控管仍不行,检查主板发现有脱焊,焊上去发现也是不行。可能本身这是个空脚。
注意到的细节:
1:使用钳形表测量加热模式电流只有0.1A.这个电流乃是灯泡亮和主板通电,
2:每次开机测试,风扇都不转,使用220V直接风扇,正常运行。这个时候怀疑主板继电器不供电,才有检查主板脱焊的情况。
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与其说是细节不如说是自己菜)
其实这个细节一直存在,但是我却忽视了,毕竟以前修的都是烧那么高压配件,先入为主和惯性思维很可怕。
更换熔断器以后插电,灯泡就亮了,应该是打开门才亮的,无论开关门都是亮的,所以选择检查门锁。发现2个二通的门锁正常。有一个三通门锁不正常,无论开关门只有固定的2个那个什么片导通。所以拆开检查,发现塑料弹片融化卡死不能反弹,不能导通的那个什么片连接的是变压器。
至此豁然开朗,更换一个三通的门锁,插电灯不亮,显示屏亮并且嘚一声,拿碗水测试,30秒启动,风扇转,还有那个嗡嗡声,等待30秒开门看水温,加热了。
如果那时候我会量门锁,和直接量变压器的IN绕组的电压,也就不会搞了一个晚上加一个早上。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恭喜修复!

网友:
恭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