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鼠标反应迟钝

楼主(2021-05-04):
DELL 5525笔记本,win7系统。鼠标的光标反应不灵敏,不能及时跟上移动的鼠标,过后又一下跳过去了,很难对到目标。在控制面板里调节光标速度和精度不解决问题。而且刚开机时问题还没那没严重,过半个小时后,移动鼠标,光标就更难听指挥了,以至于要去点“关机”按钮都很困难。(换可调挡的鼠标和鼠标垫都是这样)。触控板关闭后也无改变。又改用U盘启动,进入WINDOWS PE系统,也是刚开始鼠标反应较迟钝,过一段时间后鼠标就很难操控了。BIOS里与USB相关的选项都改动试过,没有效果。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补充:笔记本已用散热风扇。

楼主:
再补充:四个USB接口都试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
你就不换个鼠标试试吗

网友:
无线的快没电就是这样

网友:
鼠标问题,笔记本性能问题(包括受病毒影响的)都好这样,用替换法测试逐步排除

网友:
监测usb电压5v是否正常

楼主:
提问中已说了换过鼠标(有线的),也换过操作系统(Windows PE,不同版本的,应该排除病毒的问题)。USB接口都试试。而且刚开机时好一点,什么别的事情都不做的情况下,开机时间越长,问题越严重。

楼主:
笔记本与U盘传送文件正常。鼠标垫也换过。

楼主:
USB接口测量电压为+5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