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可调假负载制作

楼主(2021-05-05):
   经常鼓捣一些诸如电源类的小玩意,修好后带载实验都是用一些低压灯泡或电热元件做假负载。测试一个电源的带载能力需要假负载具备特定的阻值和功率要求。实际操作起来很麻烦,需要反复调换假负载。
   昨日唐山大风,不适合户外活动。将很长时间构思的可调假负载,动手制作完成。

制作材料:
1.废物利用部分:旧电动车充电器外壳,低压灯泡,分线器,电位器,电阻,NMOB管,稳压管。
2.网购部分:双显表头一个,接线柱两个。

制作成品:

内部组装有些杂乱,不碍事的废元件未拆清。

把灯泡就近焊接固定于分线器焊片上。

一组实验过程照片

电路图:

注:
1.表中电压、电流为实测值,功率为计算值。
2.分线器还有空位,可根据需要增加其他规格的假负载。
3.加装了调压电路是为了方便测试,有些开关电源有过流保护,直接接入低压灯泡会导致电路保护。另外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负载功率,亦可以缓慢调整负载电流检测同级电压的三阶段充电器转灯电流。

业余制作,谬误难免,望及时指正。
    附注:师傅们关心的灯泡装在盒子里的安全问题回答如下:这个简易装置只作为测试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几秒钟完成作业安全应该没问题,不能作为电源老化测试的假负载。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这个还真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长时间工作  灯泡温度高 注意外壳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将灯泡接到外面来,另外加装灯座。因为,塑料外壳的耐热性能不好。也可换成其它其它大功率电阻加散热板加风扇接在外面。虽然你加了MOS管来控制电流,但毕竟灯泡的阻值是非线性的,从冷态到热态阻值变化达10倍左右,但这对电源调试来讲并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
壳内安灯泡,应该买火险。

网友:
也想做个假负,这个很值得我学习借鉴,特别是调压调流电路。

网友:
这个创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