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蓝屏

楼主(2021-05-05):
  各位大师本人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开关机没问题,系统选择重启再开机就蓝屏并提示
color=RoyalBlue]Default Boot Device Hissing or Boot Fai led.

Insert Recovery Hedia and Hit any key

Then Se lect " Boot Hanager' to choose a new Boot Device or to Boot Recovery Med ia

[0k]
这种情况系统重装不行,检测硬盘也未发现坏道,开机后也不影响使用,就是有时安装软件需要重启电脑就这样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
第一引导不对吧 或者硬盘模式

网友:
字母没有打错的话,可以检测一下内存和显卡、显存试试。或者PCH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