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轮ZB3P涡旋机高温保护问题

楼主(2021-05-05):
接一维修任务,老板说是温度打不下来,收拾装备出发,冷库为艾默生zb3P风冷机组带一组吊顶铝排。开机后机组风扇转压缩机不转,压缩机烫手,断定压缩机高温保护,停机淋水给压缩机降温。再次启动后低压低于1KG,高压18KG,当天温度22°左右,电控箱显示温度5度。明显不是缺氟。检查电磁阀正常,收氟后拆下膨胀阀,进口端有少许液态氟,出口端有气态氟,拿出阀芯不脏,火烤后放入再次开机,低压依然起不来。再次收氟换掉阀体。低压端补如少许液态氟给压缩机降温。高压彪到26KG,高压保护停机。放掉少许氟后又高温保护停机。现在灰溜溜躺着发帖,还搭进去一个丹佛斯阀体,前面老板应该找不少人修了,高压阀都拧的脱丝了,请教荣昌老师,这该朝那方面分析。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最开始出现供液堵塞不正常,然后错判为制冷剂不足,维修陆续加多了氟,导致高压过高,压缩机运转温度高而断续性保护停机。
应该首先检查供液端的堵塞问题,如出液过滤器,电磁阀和膨胀阀。电磁阀除通电能听到清晰的嘀嗒声外,还应确认通畅无阻。膨胀阀的进口处滤网是否清洁,调节杆还应处中间位置上,保持出厂状态,不可擅自调动。
处理好供液的通畅问题后,再放去系统中多加的氟,使压缩机能正常启动并连续运转,然后按正常的运行状态,根据当时的库温,换算出蒸发温度,对照对应的压力,适当减去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此时的低压压力应基本与蒸发温度的对应压力相近,系统这就会正常了。
求助问题应注明所用制冷剂的种类,并告知当时的库温和低压压力,压缩机的运转情况,回气管的现象等。

楼主:
冷库建在地下室,外机在地上,高度差预估有4米左右。制冷剂R22,库温开机时8°,开始运行几秒后低压端压力1.5KG,运行最多三分钟,马上就会高温保护。保护瞬间低压会1KG--0.5KG位置,高压在18KG位置,运行中压缩机由于得不到降温,温度会持续上升,直到保护停机。回去管只有凉的感觉。在运行中前几秒拿东西顶一下高压阀旁的顶针是有液体氟喷出的,然后就是气态氟和冷冻油喷出来,油非常脏。应该是制冷剂不能从低压端被吸入导致的,同时也导致了压缩机高温保护,但是电磁阀和膨胀阀两个会截流的地方都检查了,系统应该还是存在哪个地方截流的现象。我是在是找不到了。现在的问题是系统根本开不起来,最多三分钟就会高温保护,然后停机降温,太耽误时间
现在压缩机由于反复的高温保护,我怕再搞下压缩机坏我手里了,不敢修了

网友:
测下电流,你可能发现压缩机已经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冷库建在地下室,外机在地上,高度差预估有4米左右。制冷剂R22,库温开机时8°,开始运行几秒后低压端压力1 ...

压缩机长期处高温运转,也有可能会烧坏绝缘线圈,造成匝间短路电流高而保护停机,这需测试运转电流才能确定。
供液过滤器检查了吗?运转中的几分钟供液管会发凉,甚至结露吗?那就确认存在堵塞了。供液管正常应该是常温,运转时间长了稍有温热感。
开机运转时间不能持续,那就先把多加的氟放了,让高压压力降低些。检查外机冷凝器是否干净?待压缩机能连续运转再按我2楼说的办。

楼主:
过滤器真没检查,不敢修了,放弃了。荣昌老师,还搭进去一个膨胀阀阀体,雪亏。亏到不说,关键没找到问题。外机冷凝器老板自己清洁过了,我又拿喷壶喷了水降温。吊顶铝排我拿木棍给他除了很多冰下来了,我让他找其他人修去了,运行的三分钟电流是稳定的,控制箱保护器三相电流都在4.2安左右,系统油都脏了,再加上走高温次数多,我怕在我手里坏了就不好交代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长期处高温运转,也有可能会烧坏绝缘线圈,造成匝间短路电流高而保护停机,这需测试运转电流才能确 ...

谢谢荣昌老师,我通过了解,机器修好了,他们把机组吊下来检查出来的,恰恰是我没有检查的那个地方。思路确定了,下次就敢干了。

网友:
你只要把他给治好了 以后以圈子里的疑难杂症肯定都找你 想不赚钱都难啊

网友:
说的这么玄乎,我感觉我都懵了,搞不清方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荣昌老师,我通过了解,机器修好了,他们把机组吊下来检查出来的,恰恰是我没有检查的那个地方。思路 ...

有结果说出来分享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