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电动车充电器电源管理芯片QW3866资料

楼主(2021-05-06):
一电动车充电器的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QW3866,从版上看和3842,有 区别。3866.4脚是空脚,7脚供电取自300伏加以启动电阻,到七脚,而没有接开关变压器绕组整流后供给7脚,哪位大师有3866资料和应用图纸,上传一份,谢谢

楼主:
我滴多款这种芯片损坏,不知能不能用3842代换

网友:
这芯片陶宝有卖的。如果用3842代换,4脚要加上相应该元件即可。

网友(2022-07-11):
你这个心片烧了吗?

网友(2022-09-03):
用3842替代的话,加2个元件就可以了:一个20K电阻,一个103电容。电阻接4与7脚,电容接4脚与地就好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