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dea/美的 MB80-eco11W洗衣机不脱水

楼主(2021-05-06):
脱水时能正常甩一次,接着就停止或者只有波轮转,排水电机刚换的,发现脱水过程中排水电机突然不牵引了。
各位行家师傅指点一下什么问题!谢谢先!

网友A:
牵引换了。
主板也会影响的。
减速总成也会影响的。
吊簧也会影响的。
平衡圈也会影响的。
内桶也会影响的。
五角星盘也会影响的。
外壳也会影响的。
地面也会影响的。
、、、 、、、
这台机就目前数据显示,除了电源线进水阀电机皮带基本判定完好。其它零部件都没能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牵引换了。
主板也会影响的。
减速总成也会影响的。

你咋只说实话呢?从描述来看,我只能判断外壳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