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匹冷库换压机

楼主(2021-05-06):
荣昌师傅三匹冷库从网上买的,刚用了5个月左右,压机就烧了,用清洗系统吗,什么系统要清洗。谢谢师傅回答一下。

网友:
必须搞清楚压缩机是怎么会烧的?是质量不好,还是配小了?是缺油,还是冷凝差?
一般没有必要清洗系统。

网友:
三匹冷库是几匹的啊?

楼主:
新机器师傅,谢谢师傅。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