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8升的冷柜毛细管测算请教

楼主(2021-05-06):
修一个美的的大冷柜,内漏盘完管接毛细管的时候用压缩机测压力,原机的毛细管打压在1.8Mpa,接了新的三米毛细管在1.5,然后我又直接接了个三米的在上面,压力还是1.5,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是说6米长的毛细管压力也是1.5?

网友:
被压力法搞晕了吧,大柜子用外径2.0的2米左右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6米长的毛细管压力也是1.5?

是的,就是这种毛细管,压缩机用的是290的氟

网友:
测个毛线呀。荣昌制冷那个老师傅早就说过多少遍了。展示柜1米6。冰柜1米8。冰箱2米2。就照这个数据一般都错不了。我都试过起码几十台了。完全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