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式电脑温7系统.蓝牙适配器驱动软件;CSR 5.0 8510

楼主(2021-05-23):
求台式电脑温7系统.蓝牙适配器驱动软件;CSR 5.0  8510

网友A:
装驱动精灵检测一下, 有的可以自动下载适合的驱动安装

网友B:
啥驱动大师 驱动人生 驱动精灵
注意都是垃圾软件,小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驱动大师 驱动人生 驱动精灵
注意都是垃圾软件,小心使用

这些用过了,不能用,千月试过能用没注册号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驱动精灵检测一下, 有的可以自动下载适合的驱动安装

先想到的就这些,试过没用!

网友C:
~ win7和xp系统需要安装驱动 win8和win10不用 驱动链接 http://download.lulian.cn/Ugreen_CSR.rar
安装驱动之前先将电脑上的360安全卫士或一些杀毒软件退出运行,安装完后重启电脑即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 win7和xp系统需要安装驱动 win8和win10不用 驱动链接 http://download.lulian.cn/Ugreen_CSR.rar
安装驱 ...

谢谢师傅给软件,但不知我是那里抄作不对,还是用不了,电脑设备管理器蓝牙设备有感叹号,不装驱动时电脑右下脚有蓝牙图标,插进时提示硬件安装成功,装了驱动反而电脑右下脚蓝牙图标不在了,还提示未能成功安装程序,控制面板里打开蓝牙设备.添加设备成灰色,不能点动,我传上说明图,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
先删除带感叹号的设备,重新启动电脑,让电脑自动选择安装驱动。

网友:
我手上有。加我QQ 96748  注明论坛。。。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