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2制冷系统漏氟及检漏方法

楼主(2021-06-11):
各位师傅好,我是维修新手,1P的格力变频机,雪种R32的,机器是亲戚的,让我去移机,加了1.5米铜管,抽真空保压5分钟,表针掉了一点,幅度极小,以为是真空泵停机导致的回弹,认为问题不大,开机运行正常。

20天后反馈内机报故障F0代码,基本怀疑是漏氟了,当时是管道中间切开直接焊接加长铜管,接头还是原机的,应该还是原机的接头漏,关于测漏,能不能直接充R22来检漏,外机高低压阀门关死,只保压管道跟内机,因为R32是易燃易爆雪种,所以想改成R22的来保压,保压完把雪种排掉抽真空,再加R32的雪种,这样行不行,还是R32的系统,只能用32的雪种来保压,充氟检漏应该充多少个压,除了雪种保压,能不能直接打空气来保压。

网友A:
按说R22保压可行,我认为冷媒保压不准确,因为于气温高低有关系,上门保压带个自制压机最好,方便。

网友B:
仔细检查你移机时动过的地方,接口,干维修最忌讳的是怀疑  应该。查准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R22保压可行,我认为冷媒保压不准确,因为于气温高低有关系,上门保压带个自制压机最好,方便。 ...

没有压机,手头只有真空泵,所以才想到用雪种来保压,因为移机动过的几个地方,基本是知道的,保压后用洗洁精泡沫来检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你移机时动过的地方,接口,干维修最忌讳的是怀疑  应该。查准了再说 ...

机器我还没过去检修,从亲戚的描述后我自己的判断,你说的是,查肯定是要查得准才能确定,我目前只是描述一下我的检修思路,看次方法对不对,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压机,手头只有真空泵,所以才想到用雪种来保压,因为移机动过的几个地方,基本是知道的,保压后用洗 ...

压机打压后,会不会使系统里边藏留水分,我想利用车载的充气泵来改装,做成可打气的,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压机,手头只有真空泵,所以才想到用雪种来保压,因为移机动过的几个地方,基本是知道的,保压后用洗 ...

定频空调拆一个压机接两头就好了,抽空打压都可以,关键是耐用

网友:
用空调压缩机才能打够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