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P定频空调换压机,把R22收起来了!

楼主(2021-06-13):
在同行朋友们维修空调换压缩机,有没有人尝试把氟收集起来,一可以节约点成本,二来我们其实还是挺关心环境污染问题的!废话不多说,我今天尝试了一下,收了一台5P的R22,加长管的,足足有4公斤左右!
说起来也是冤枉,一月前就换了压机,昨天用户说机器没效果了,后来去排查了,压机热保护!最终问题锁定在压机本身,三相电,单相电流升到了10A,工作十分钟不到就热保护了!
之前就考虑过这么多氟放出去得污染多大!没有收氟的方法吗?买成品机好像很贵!那咱就试试能不能自己动手,试试看吧!
我用的东西:加氟管两种,双公制,公英制!R600A压缩机一台、6M(6MM)铝管盘作多圈圆形状,用于散热、抽真空氟罐一个、电流表一个!
以下冰箱压缩机简称为压缩机,不要理解成空调压缩机搞混了!
首先在外机接一个220V用于冰箱压缩机电源!然后如下图连接!
这个操作重点就是观察压机电流,我是控制在1A左右,压缩机吸入口压力表主要用于调节吸入流量,电流也是这里掌握,还有个作用就是观察空调系统内的压力,还剩多少没收,不能收到负压,以免后期抽真空!
氟罐前面的压力表主要观察高压压力,我一般控制在15公斤压力左右!
只要明显看见高压区加氟管内有一定量液态氟,就可打开真空罐往里排氟!一直重复直到收完!
重点难点,就是控制好低压压力表的流量,如果流量太大,电流就会上升,压缩机会被憋死!掌握好了这个,可回收90%以上的氟!
如果压机容易热保护,可以考虑给压机和铝管风冷散热!这个风冷,不嫌麻烦可以用小风扇,嫌麻烦可以打空调外风机的主意!
如有更好的方法,欢迎分享!

网友A:
费劲,机器能转压到室内机,不能装收氟机。

楼主:
图一,故障压机的单相电流!图二,连接图!图三,压机和环形铝管!

网友B:
最后成功收回了吗。好用我也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劲,机器能转压到室内机,不能装收氟机。

呵呵,嫌费劲的就直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水冷。

水冷的设备太繁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成功收回了吗。好用我也做个

费点时间,我是成功收回了!

网友:
回收之后的冷剂用来冲洗管道或者其他用途还行,再利用用来充装,那就很危险,因为,现在很多二把刀的维修,用的冷剂的质量千差万别,有的本身就不是冷剂。像你这样回收之后再利用会让你抓狂。用来冲洗管道还可以。

网友:
一个月前换压机,
用了一月报热保。
这样的氟不敢再用的。
区区72元再玩坏压机,得不尝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