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镶嵌在卫生间顶棚里的灯如何拆下来?

楼主(2021-06-13):
灯和排气扇组合,如何安全快速取下来维修和更换啊?
谢谢!

网友:
我家的是灯体上有弹簧挂在吊顶上↑取下浴霸灯泡就可拿下弹簧。

网友:
没有什么简单办法,安全第一,地面还是比较安全的
换电机总是:拉闸,拆机,剪线,包线头和合闸(如果快的话就不要了)。

网友:
这个确实挺麻烦的,如铝扣板的话,先卸掉周边铝扣板——

网友A:
有些是卡扣,有些是螺丝

网友:
上图看看再说吧。有的是卡扣的有的则是螺丝固定的。

网友B:
怎么装的怎么.拆,这还用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卡扣,有些是螺丝

说的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装的怎么.拆,这还用问?

关键不是他装的,是装修人员干的,试一下吧,两个方案,卡扣,螺丝

网友:
这个不知道怎么拆,就请人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