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电视 UA55JU5900JXXZ 灰屏

楼主(2021-06-14):
四角变成圆角,中间灰屏了,求大家指导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先检查数据线、逻辑板排线是否接触不良。
然后检测主板输出到逻辑板的2个关键点电压─上屏电压和LVDS信号的直流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主板应该没问题,故障在逻辑板和液晶屏。如果不正常检查主板。

网友:
偏光片脱胶了!

楼主:
好的,感谢感谢,明天拆下试试

网友A:
飞线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B:
看这故障,大概率是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故障,大概率是屏问题

屏幕问题咋整,要换屏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可以解决问题

大佬,飞线怎么整

网友:
拆屏量电压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