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J2218打印机一直亮红灯原因

楼主(2021-06-14):
两台联想LJ2218打印机打印出的纸张皱褶厉害,拆开一台发现是废墨溢出太多,在定影器一边结成了一个硬疙瘩,清理废墨开机还是一直亮红灯不能打印,另一台也是一直亮红灯还没拆,求高手师傅指点如何解决,先谢了!

网友:
这玩艺不是激光的吗?

网友A:
说实话联想的产品质量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联想的产品质量一般般。

就是,总体说联想除了电脑还行,其它没啥好产品

网友B:
②,打印机内是否掉入异物造成报错。
③,是否卡纸报错故障。,再去判断其他方面。

胆子放大

  先拆机

网友C:
拆开看看就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纸张皱褶 一般搓纸轮不给力清洗或者换新。开机红灯,应该有机械故障,不是齿轮坏就是主电机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纸张皱褶 一般搓纸轮不给力清洗或者换新。开机红灯,应该有机械故障,不是齿轮坏就是主电机坏。 ...

这个已经修好了,定影器里面有碎纸屑,清理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②,打印机内是否掉入异物造成报错。
③,是否卡纸报错故障。,再去判断其他方面。

修好了,定影器里面有碎纸屑,清理完就没事了,另一台开机红灯不停地闪烁,怀疑主板坏了,还望多多指教,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就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

修好了,定影器里面有碎纸屑,清理完就没事了,另一台开机红灯不停地闪烁,怀疑主板坏了,还望多多指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