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冰箱GR-b2074FBC制冷时好时坏

楼主(2021-06-14):
  LG冰箱,型号:GR-b2074FBC,制冷时好时坏。在冬天和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冰箱工作正常,到夏天天气太热时就容易出故障,冰箱制冷效果特别差,冷冻室水都不能结冰,过几天它有可能自动又恢复正常。
  10uf/550V电容换过不行,220uf/16电容并接一个470uf电容后也不行(此处换电容前和换电容后电压都是在4.9几V)。
  可有哪位师傅修过这种毛病,希望能指点一下谢谢!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呀

网友A:
这两电容是电源板上的?热天就不行,5v过低,应该在散热不良上找突破,

网友B:
是不是放的位置紧靠墙壁了,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放的位置紧靠墙壁了,散热不好

不是靠墙散热不好,现在冰箱离墙有半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电容是电源板上的?热天就不行,5v过低,应该在散热不良上找突破,

对,这两个电容是在变频板上,电源也在这块板上

网友C:
冷凝器上有灰吗?制冷不好时压缩机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凝器上有灰吗?制冷不好时压缩机的电压是多少?

有灰以清理过了,电压到是没量。
顺便问一下可有人知道冷冻室温度传感器阻值是多少?
我测量只有3.5k,其它温度传感器器阻值都在10几k(在常温下10k),冰箱里有点凉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