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海尔冰箱不停机如何解决

楼主(2021-06-15):
海尔冰箱BCD-241WLDCN和你BCD-216WMPT不停机。
一,海尔冰箱BCD-241WLDCN,客户反应冰箱冷藏室结冰,蔬菜水果冻坏,经过测试冷藏室温度-1,压缩机一直工作。调温度调节无反应,拔掉电源插头后隔又几分钟插上,试机几天正常启停,冷藏室温度也正常了,但一个礼拜后又出现此类故障,更换冷藏室感温头后正常,过几天又故障依旧,在淘宝上购买了二手主板,更换后一直就没停机过。
二,海尔BCD-216WMPT一样故障,首次调低温控档位停机,第二次出现问题后又调了一点,又停机,最后温度打到最弱档,开始两三天可以自动停机,后来又不停。
       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怎么解决的麻烦告知,谢谢。
       谁有这两种冰箱的内部线路图麻烦给一下。

网友:
系统是不是有泄漏?

楼主:
制冷都正常,冷藏室温度能达到-2度

楼主:
冷藏室结冰,蔬菜水果冻硬,打开冷藏室,很大冷气冒出来,应该不是缺少制冷剂

网友:
测量一下三室温度再说吧

网友:
检查风门是否关严吧,这个是风冷冰箱,排除系统泄露的可能性,1.风门,2.冷藏温度传感器。只有这两个可能性。

网友:
拍照片,拍照片,拍照片

网友(2021-07-22):
跟你一样嗯故障!现在还没解决!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2-05-02):
求解决办法

网友:
环境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