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龙空调室外机正常室内机不转

楼主(2021-06-15):
遇到一个科龙空调,开机室外机正常运转,室内机不转,用手拨动也没有卡,过30秒就自动关机了。开机量室内机输出无电压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请教下大家。

网友:
拆下内风机,单独接好电容通电试试看。可以正常转动,那就是内机电脑板风机电路有问题。如果单独供电风机都不转,那就换一个吧。

网友:
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
如果是我就先换板试一下

网友:
如果电机是好的,哪就维修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