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格力H5

楼主(2021-06-16):
一格力方板报H5,接上自制格力检测仪,在S端连接上格力检测仪,这样数据来的快(直接格力检测仪会等一会)。仔细观察检测仪,电压外机温度,内机温度,模块温度出来了,大约一分钟看到压缩频率动了一下,大约动到了压缩机频率7HZ,回到了0,报H5。

我的分析,CPU能向模块输出驱动频率,说明各处反馈到CPU的静态电压是正常的而CPU没有收到压缩机启动的信息。

故障点在哪里。请教!

网友:
驱动,换控制器吧

网友:
兄弟,你那个自制格力检测仪怎么制的,能显示频率温度的,有图纸资料么,

网友:
想看你自制的检测仪

网友:
0.015   ?   3个换掉就好了

网友:
位置检测电路电阻有飘逸。

网友:
朋友,大家比较注意的还是你自制的检测仪。能说说吗?给个图纸或者说说制作过程

网友:
模块可能性最大

网友A: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h5是压机位置检测部分的2.2k电阻坏具体位号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h5是压机位置检测部分的2.2k电阻坏具体位号我忘了

你是用检测仪试的吗,我在测试时发现压缩运转频率动了一下,而后报H5。你在修理时有这个现象吗,由现象分析,CPU向模块输出了驱动脉冲,输出应当有反应,而我的机器没有反应。这个脉冲没有到模块吗,还是CPU到模块这个环节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