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遥控接收不了

楼主(2021-06-16):
更换接收头也就用了两天,又不行了。前一个接收头,接收脚是有电压跳动的,但是空调没反应,47微法电容测量有53微法。104用数字表测量没有发现短路。更换接收头也就用了两天

网友:
导致遥控失灵的原因应该不止这些

网友A:
干扰,或译码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或译码不正常

主板坏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或译码不正常

靠近带镇流器的灯条,不知道是不是被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近带镇流器的灯条,不知道是不是被干扰。

按理说电路板上带稳压滤波,可抗干扰 ,但实际中就有受干扰了的。
关灯试机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