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冷风机反转能不能制冷

楼主(2021-06-16):
问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冷库冷风机在制冷的时候,风扇要求顺时针转,既正转,有没有同行实验过,反转能不能制冷?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A:
什么叫“正转和反转”?只存在顺时针转和逆时针转,只要换热器(蒸发器和冷凝器)是吸风(抽风)状态就是属于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正转和反转”?只存在顺时针转和逆时针转,只要换热器(蒸发器和冷凝器)是吸风(抽风)状态就是属 ...

荣昌老师好,库内冷风机逆时针转,我们俗称反转,您的意思是也可以制冷吗?效果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荣昌老师好,库内冷风机逆时针转,我们俗称反转,您的意思是也可以制冷吗?效果有没有影响? ...

只能这样直接又明了的说,换热器当然是吸风模式好,不但效果好,而且风叶吹风旋转时带进去的杂质和尘污不易清理,加重效果的降低。不要问这种简单而又离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