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55V6屏幕横条滚动处理

楼主(2021-06-16):
断开边板排线,右边正常于是先隔离1-12脚,图像正常但是屏幕会间歇性的忽明忽暗,于是两个脚两个脚的减,减到1-4脚就左边有一些轻微的忽明忽暗,不知道再减能不能解决这一点忽明忽暗,不能解决又有什么办法修改方法,希望有这个经验方法的同行出谋划策,谢谢了。

楼主:
技改板到货了有一块相同的逻辑板和一根排线,该排线1~13脚没有金手指的,我用这排线上原逻辑板开机,断Y那半边屏幕没有暗,也木有闪屏,我勒个去!自己就差一个13脚没有隔离。我这作的~万马奔腾。

网友:
只能这样了,要么压屏(如果二边没有耳朵就放弃压屏)

网友:
也只能修屏了

网友:
屏不行了。

网友:
该进大医院了

网友:
屏线不良,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