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制冰机不工作

楼主(2021-06-17):
客户说制冰机不制冰,上门看压缩机都是凉的,通电整机没工作。可是把插头拔了又插上制冰机就开始工作了,而且连续制了好几斗冰都正常。可是回去了,第二天客户打电话又说不制冰了,上门看又是老样子,插头拔了又插又能制冰了。客户说以前就是这样子插头拔一下插上就可以了。这制冰机没有操作板也没有指示灯,就底部有个主板,通电就会工作,制冰时回气管偶尔结霜,应该不缺氟的,线路也检查过了,主板上也没有虚焊,冷凝器也不脏,风扇和进水排污也正常

网友:
你是干维修的吗?

网友:
你就是这个用户

网友:
我看既然修不好就直接在压缩机的地方把电源引出来弄个插销 需要的时候就插电   这样岂不是更经济实惠

网友A:
先换个插座,不行再检查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插座,不行再检查主控板。

插座换过了

网友:
选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实施自动重启.
其方案是制造一个电流检测电路.有电流流过自保通电.
没电流时,自动延时3分钟自动吸合.
当然用上PLC会更好的.

方案给你了,你会搞吗?
哈哈.

网友B:
运行时高低压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时高低压合是多少?

这t又不是空调怎么测高低压呢

楼主:
看来吹牛的还是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