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电饭煲奇葩问题

楼主(2021-06-17):
故障问题:功能键、开始键这两个键用不了,其它按键正常。
拆机检查:万用表测量按键开关正常,各工作电压都正常,基本确定单片机芯片坏,准备放弃维修。
          无意间看到四位数码管有一段显示发暗,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拆下数码管通电试机,奇迹出现了!功能键、开始键都能用了!
所有按键都正常了!当地电子市场无同型号配件卖,找了半天料板总算有一个合适的装上完美修复。
本人第一次发帖,主要是这次问题的特殊性,百思不得其解,数码显示屏咋影响到功能键作用了...

网友:
在电磁炉上我碰到过多次

网友:
修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数码管漏电!

网友:
应该是5V被拉低了

网友A:
动态显示屏.
动态公共用脚键盘输入.(也就是驱LED的脚也是键盘的输入脚)
这类LED的损坏是反向漏电了.从而影响了键盘的输入.
LED的损坏多是热地稳压电源造成的.
用双向可控硅的也是热地的(除非是光耦隔离硅).不然也是容易损坏LED的.

网友:
这种故障以及故障原因遇到很多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态显示屏.
动态公共用脚键盘输入.(也就是驱LED的脚也是键盘的输入脚)
这类LED的损坏是反向漏电了.从而影 ...

网友:
户户通,音量自动变化。 查是数码管漏电,挑开引脚后功能正常,那一小段没显示。

网友:
动态扫描显示跟按键共用引脚,LED反向漏电会影响按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