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制冰机干簧管容易坏吗

楼主(2021-06-18):
制冰机冰满传感器是干簧管,就是挡板上有块磁铁,冰格上装有一个接受器。请问下这干簧管会不会坏呢?还有有的洗衣机电脑板上也有门盖干簧管,有的时候也会感应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磁铁磁性减弱,还是磁性接收端的原因呢

网友:
不坏怎么会到你手里修

楼主:
还有冰块掉下来的时候老是卡在挡板那里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没有万勇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万勇彪吗

盖上就通,打开就断

网友:
质量可靠的干簧管不容易坏,但受磁方向要求比霍尔器件高,可能是磁体安装方式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