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声冰箱内风叶

楼主(2021-06-19):
师傅们好,我在修的一台容声冰箱,原先是冷冻风机坏了,本地只有海尔的,就换了一个海尔的,能转了。但风是从上风口吹到下风,我感觉是反了,这样会影响制冷吗,但经销商说,这电机只卖过这转向,没听说过不行的,原先的风机坏了,没法确认原先的转向,请教师傅们这电机分正反转吗。

网友A:
风叶旋转只要是吸风状态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叶旋转只要是吸风状态就是正常的。

原先是风机不转导致冷冻不良,我换了之后半天冷冻还是不好,我就说可能冰没化的缘故,就然后用户就拔了电打开门一个晚上,再开,开半天,水都不能冻住,打开蒸发器发现它结满了霜,然后又叫用户开门拔电一天半,说是要彻底化冰再试,刚刚才给他装好,冷冻的上风口吸风,下风口是出风的。心里没底,发现有两种风叶卖,那不是说明有两种转向的电机,或者有两种安装方式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先是风机不转导致冷冻不良,我换了之后半天冷冻还是不好,我就说可能冰没化的缘故,就然后用户就拔了电 ...

换风机后,风机都能正常运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风机后,风机都能正常运转

你不看看原机风叶外观就已经知道风叶是怎么转向的了,要和原来转向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看看原机风叶外观就已经知道风叶是怎么转向的了,要和原来转向一样 ...

你这才是正解!看风叶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看看原机风叶外观就已经知道风叶是怎么转向的了,要和原来转向一样 ...

本来就是换的电机,风叶又没换。看风叶那还是原来的风叶啊

网友:
要看所换电机的转向,如果电机跟原来的转向相反风叶必须换,否则无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换的电机,风叶又没换。看风叶那还是原来的风叶啊

我说的意思你没听明白,同意楼上8楼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换的电机,风叶又没换。看风叶那还是原来的风叶啊

电风扇,扇叶去看看吧,转向仔细看看吧,会有所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