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康佳售后:这台65寸液晶电视怎么拆卸后壳

楼主(2021-06-19):
维修一台康佳LED65A3超薄液晶,除了后壳下面有螺丝(还有4只挂架螺丝),左右两侧与上面均没有螺丝,用卡片在左右上面划过,没发现内卡扣,也尝试把后壳往下压,也不行,求助康佳售后及各位同行,怎么取下后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跟我前几天修的风行G49Y模样一样,用卡片把下边的卡扣弄开,后盖向上抬起,使劲往前锤几下,上边是 ...

谢谢,延保机器,故障不定时出现,暂时没拆,叫 用户先观察中。

网友(2021-09-01):
左右两侧有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