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各位师傅看看这个情况究竟是什么问题?屏坏了?

楼主(2021-06-19):
电视机型号 LG 65SJ9500 LCD
主板能正常工作,声音ok,遥控器操作ok

开机1-2秒后即出现水平方向干扰线(线的位置不固定)
1-2秒内屏幕恢复完全正常(没有横条、竖条、闪烁等问题,背光完全正常,显示也完全正常)
之后无限循环

楼主:
本人不是维修人员,自家的电视,已过保
售后一听过保,就直说是屏的问题,只能换屏,个人感觉没有那么严重。
给自己的其他电视显示器拆换过高压板和逻辑板

这台65的尺寸太大了,自己一个人搞不定,还没拆修
希望各位大神指条路,如果能通过换逻辑板、屏线、高压板来解决,我就自己搞

网友A:
屏COF出问题了,俗称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COF出问题了,俗称耳朵。

这个情况只能换屏或者重新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情况只能换屏或者重新压?

对,要压屏。

楼主:
有没可能是排线接触或者电路上面的问题
我这个现象很稳定,就是每隔1-2秒花一次,然后恢复正常?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B:
1~2秒规律周期抖动的,一般都是CIG结构,就是侧边没有IC的,也就是没有耳朵的。这种情况是玻璃内部电路短路,无法治本,只能保守维修,即治标,可以解决抖动,使图像完整、稳定。要根治就只能换液晶基板,就看自己选择了。说镭射可以的也别抬杠,那也只能算是治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不是维修人员,自家的电视,已过保
售后一听过保,就直说是屏的问题,只能换屏,个人感觉没有那么严重 ...

那你可以换屏线,逻辑板,高压板,主板,试试,不行再换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秒规律周期抖动的,一般都是CIG结构,就是侧边没有IC的,也就是没有耳朵的。这种情况是玻璃内部电路短路 ...

保守维修的话 成本大概多少?能用个一两年吗?

网友:
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可以换屏线,逻辑板,高压板,主板,试试,不行再换屏。

说的是。。。

网友:
保守维修的话,你可以先换逻辑板 屏线 主板  高压板  便宜的换起,最后不行再换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守维修的话 成本大概多少?能用个一两年吗?

保守维修本身实物成本基本不用,只是经验和人工费,大部分都可以一直用下去,小部分再出问题那时候基本就只能换屏了

网友:
小部分再出问题那时候基本就只能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