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空调KFR-72GW36FZBpJ一开机就跳闸,

楼主(2021-06-19):
前些天接到一个客户海信空调KFR-72GW36FZBpJ开机就跳闸,甚至再试机时一插电就跳闸,先外部原因,空气开关、插头都排除了一遍,外机风扇电容是炸开的,更换后还是,然后把外机风扇和压缩机四通阀都拔掉了还是跳,然后把外机电路断掉不跳,在后来我确定了内外连接线没问题情况下,我怀疑在用户家的柜机空调电源线路上,我重新找了条线直接把用户空调插到其它插座上,不跳闸,然后开机试机,外风扇电机工作,压缩机不工作,然后通过观察检查初步判断为模块板子问题,我想请教下各位大师傅,能给点意见吗?

楼主:
就是想请教一下一些大师傅,这关于海信变频空调的一些常见故障维修判断

网友A:
模块板子指示灯闪烁情况呢?

网友B:
首先要确定跳闸是“过流”还是“漏电”?
但根据你说的情况,估计是漏电。
用绝缘摇表。

网友:
电容炸了,估计板子损伤了

网友:
大部件  对地阻值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板子指示灯闪烁情况呢?

外机板子上三个指示灯闪烁,模块板上闪一下过几秒闪3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跳闸是“过流”还是“漏电”?
但根据你说的情况,估计是漏电。
用绝缘摇表。 ...

跳闸问题解决,换了一个电源插座试机不跳闸了,原来外机风扇电容是炸开的更换了,现在是压缩机不工作

网友:
海信的  你没资料纯属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板子指示灯闪烁情况呢?

现在观察了下三个指示灯LED2灭,LED1、和2闪烁,模块上是闪一下过几秒闪3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