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凉之静E6 故障 求教

楼主(2021-06-20):
一台变频空调移机时,测试正常,过十天后,用户说报E6错误。拆外机板看到绿灯常亮,检测黑线有电压跳变。带了一块板更换上后还是绿灯常亮,用表测量通讯线正常。
拆内板测量
正常吗?新手求助,谢谢!

网友:
外机绿灯常亮肯定不正常,都正常时红绿黄三灯都有闪烁,E6故障范围很宽,需要逐个检查,特别是通讯电路。

网友:
通讯电压跳变 绿灯常亮 你的测测  15v  5v 3.3v 外机单片mcu 是否复位  通信发送脚是否有高低电平  有示波器的话 看看通讯波形

楼主:
谢谢各位百忙中回复,目前感觉像内机板有问题,因为我换了一个板也是亮绿灯,(外机板脱机启动,三个灯都会闪)
请问一般正常情况下内机板的CPU31脚TXD是持续高电平吗?,我这内机板上电是持续高电平的这正常吗?把此脚所连的元件全断开也是4.75V.
谢谢,帮我分析下,

网友A:
老shei  为啥不换个新线呢  为啥非纠结板呢

网友:
想修变频器检测仪必须有......省时省力.....省心省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shei  为啥不换个新线呢  为啥非纠结板呢

线用表测试过了啊,通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用表测试过了啊,通的啊,

万用表测量通信线是通的,但是不代表通信线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用表测试过了啊,通的啊,

因为通讯故障换下来的内外机连机线,只有少数是咬断的,多数是外观完好无损,用表测量通断完全正常的。用兆欧表才可以准确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通讯故障换下来的内外机连机线,只有少数是咬断的,多数是外观完好无损,用表测量通断完全正常的。用 ...

线的问题,我已经换过了啊,而且外机发送的跳变电压,内机CPU接收脚都能测到啊
目前我就是想确定下,内机的发送端会持续高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