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滚筒洗衣机变频电机电阻多大?

楼主(2021-06-20):
滚筒洗衣机修的少,变频板烧坏,测量变频电机三相电阻只有 2 欧多,三相平衡,一般电阻多大,这个正常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是电机的事,别在这上费心思了,阻值平衡,对外壳绝缘正常就没事。

网友:
电动车万能控制器  或者空调变频板驱动下试试不就知道了 相间的轻微电弧放电 万用表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的事,别在这上费心思了,阻值平衡,对外壳绝缘正常就没事。

谢谢大侠热心回复,因变频板烧坏了(炸了,短路了),怕换上新的变频板又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