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变频电风扇

楼主(2021-06-20):
求助美的变频电风扇电源,这个电源输出几路电压,分别是多少伏?谢谢,

楼主:
怎么变压器还有一个角进模块了,谁有这个电路图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见变频风扇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无刷直流调速风机”的控制电路吧

网友A:
有继电器的应该12v,不知有没有7805  没有就2路输出12v和5v  有就就12v单路

网友:
这东西怎么可能有电路图?楼主想多了。

楼主:
是变频,有个比空调变频模块小一点的模块,5v 好找,还有两路电压不知多少伏的,弃修了,板子上进过水,有水印,还是别人修过的,少了三个贴片二极管,要不是接了5v能开机我就不劳心费神了,毕竟第一次接触这样的风扇想研究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继电器的应该12v,不知有没有7805  没有就2路输出12v和5v  有就就12v单路

赞同……

网友:
嘿嘿,这种我修过一台,好像是24V的吧。32个档位

楼主:
和你修过的不一样,这个是12个档位,已经弃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