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挂机P1故障的通病处理方法

楼主(2021-06-20):
  首先声明由于我的权限不够,无法上传图片,只有文字方式了,在维修美的空调时,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除管路,电压高,雷击外,外机的板子故障率占到95%,内机板子的故障很少的。今天说下外机板子只要是P1故障,或是时好时坏出现P1故障的,就查这三个地方,交流和母线电压采样,PFC电路,其中PFC电路故障引起的P1占故障率最高,基本上都是七个外形是08O5 的电阻,印刷3003字样的300K的电阻,这些电阻是接在300V直流正级上的,由于板子型号的不同,位号也不一样,大概位置在300V滤波大电容的边上,在路要一只一只的测量,请大家一定注意,这些电阻出现阻值小的概率比较大,阻值大的概率比较小,我昨天修的板子位号是092的300K的电阻,在线测量65K,老家电维修的同志都知道,修电视很少发现电阻变小的,发现异常的拆机测量。我在修板子时发现多起在线测量阻值变小,但是拆机测量又正常,装机后在线测量又正常的,这时装机也正常,但是不稳定会时不时的出现P1故障的,我遇到这故障的直接七颗电阻全部换新,如果手头没有这么多电阻的,可以找两个4/1W的或6/1W,1M的电阻在串个100K的电阻,一定要把第一个或第7个贴片电阻任意拆除一个,我已经改装多块板子,完美解决。在修好板子,测量这七颗串联电阻的两端阻值时,正常的想法是应该在2M-2.1M,可是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黑表笔在第一颗电阻,红表笔在最后一颗电阻时,阻值是7.3M左右,反测时表显示无无穷大。由于手头还没弄到图纸,没弄明白原因,问售后人员他们只换板,不修板,解释不了这现象,有高手知道原因的或有图纸的提供一份,在此表示感谢。随后我会把格力的常见的故障总结下发个大家,格力的E1的故障最多。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高手给予指正。

楼主:
忘了给大家说了美的的PI故障代码是电压故障,用测试仪测试一般都是 P1 P11 ,就是电压故障的电压高故障,格力的E1是通讯故障

网友:
贴片电阻最容易出问题的现象就是阻值不稳和阻值变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给大家说了美的的PI故障代码是电压故障,用测试仪测试一般都是 P1 P11 ,就是电压故障的电压高故障,格 ...

格力你确定E1是通信故障??那格力E6是什么??

网友:
由于贴片电阻的安装方式和材质,高电阻的贴片电阻在高电压的作用下容易变质(阻值变小),常见的普通电阻都是阻值变大比较多。还有贴片电容也容易漏电,维修中需要引起特别注意。

楼主:
不好意思又发错了,势在不好意思格力通讯故障是E6

楼主:
不好意思又发错了,实在不好意思格力通讯故障是E6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正

网友:
变频空调板的维修还是要学好集成运放才能成为高手

网友:
贴片电阻是经常碰到阻值变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