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电脑板按键易断,大家都是怎样弄的

楼主(2021-06-22):
(图片)

网友:
先用胶水固定复位再加一胶片辅助就行了

网友:
我是这样解决的,都好几块板了。
分享海尔洗衣机按键塑料断了的解决办法

网友:
淘宝有卖这个塑料架的。

网友A:
找根针烧热两头分别捅进去就好了,立马可以用,粘脱水还要等待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

网友:
塑料微弹性疲劳就会断,解决办法很多种………

网友:
这款确实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根针烧热两头分别捅进去就好了,立马可以用,粘脱水还要等待

哈哈哈,看来师傅当年修录音机的卡带窗门断脚,没少修啊!我当时就是这样埋钢针修断脚窗门的

网友:
我用小弹簧拉直了用烙铁烫进塑料里就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