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280升展示柜换压缩机后效果差

楼主(2021-06-22):
维修一台美的280升展示柜,原机压缩机SZ 90e1h损坏,找了一台钱江qd 110Y替换,制冷效果不好,回气管不凉,此柜子散热方式为水槽加箱体散热,蒸发器是铝制吹涨蒸发板

楼主:
电流一安左右,回气压力正压,箱体上标注R600
46克,实际加入量比这个多

网友:
R600没加够

网友:
需要继续加

网友:
压缩机制冷量最好不要误差超过太多,不用看机子上面写的,我平时都是加得差不多的时候,运行一个小时,再慢慢加到回气管起霜,再用抽空机慢慢抽出来直到合适

网友:
280升展示柜制冷剂只需46克?真够省的,前面再加个1还差不多。

网友:
不是按结霜的情况加吗?

网友:
有些铭牌标注的量不能参考.实际加到回气管结露为准.

网友:
压缩机太小,钱江的压缩机个子下

网友:
压缩机吃的不少 ,干活太少

不把 压缩机 累死才怪